显卡玩游戏破图怎么查

楼主(2009-03-21):
我有一张FX5700显卡,MATS测试没有错位,测得电压也正常,能通过3DMARK2001测试,但在测试过程中有破图现象,游戏也会破图,加焊过GPU,但问题没有解决,请教高手从何下手去检查?

网友:
对不起,发错了,问题没有解决。

网友:
换个MATS版本看看
考虑REF电压是否不良

网友:
十三说的对 查一下内部参考电压VREF(显存的49脚) 看一下电压是不是在1.25---1.4V之间
还有就是GPU和BIOS

网友:
用MATS5测试下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我找个机会测一下VREF电压,昨天有事。不会是MATS的问题,我换了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另外楼主还可以试着降低一下显存频率,看看有没有改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