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如何解决用ghost系统做不进去问题?索尼的本子

网友:
盘的问题?内存的问题?
不行拆出来,G完以后,放进去认

不能G的机器太多了,

网友:
用PE进去,查看有无隐藏掉的第二个主分区,手动ghost,推荐强大的磁盘分区软件Acronis Disk Director Server 10.0.2169,最好把这个软件整合到串口磁盘驱动集合的比较完整的winpe里使用。

网友:
最好先换个版本的GHOST文件,或者先装DOS,再GHOST。99%会通过

网友:
先G硬盘,用MAXDOS试试,还不行就运行PE,手动GHO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