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一块富士康775主板,SIS661GX芯片,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不能开机,拆下主板后看到一上管已损坏,在没有换之前还可以跑码的,但换了以后就不开机,一开机12V线就短路,于时就把所以场管全部换下,这下插12V线就可以开机了,但一放上CPU又短路,拿下CPU后还是短路,但是拔插一下电源不放CPU又不短路了,然后换一块CPU放上去试试又是一样,于是又把所以场管换掉,但现在却是一插ATX20针电源,那四口12V线就短路。拔下电源再量又不短路,电源是没问题的。请各位帮帮忙是什么问题。电源IC是SC2646B

网友:
12V直接进北桥了哦

网友:
只插那20针的电源,不插那四线针12V电源,接上电但不触发,意思是只要有等命5V电在不触发的情况下12V都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