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亮线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09-03-21):
今天接到个显示器,不接数据线开机保护关机了,插上数据线后开机屏幕出现一条横着的亮线正好在屏中间,请问是哪的问题?行管吗?行管在哪个地方 !!!!

帮帮忙把 兄弟们!!!!

小弟在线等

网友:
“开机屏幕出现一条横着的亮线正好在屏中间,请问是哪的问题?”
场扫描电路没有工作或场电路没有起振,直接换模块IC

网友:
查场电路吧

网友:
重点检查场扫描电路,行管一般在高压包附近。

网友:
查场电路,兄弟勤快点。

网友:
问题是场电路可能有开焊吧

网友:
查7个脚的块子 有可能是是虚焊  加焊看看  不行换掉

网友:
谢谢你们了,感谢

网友:
对,是场的问题,不是行的问题,经常出现虚焊的。

网友:
场电路的问题!看看场片有否有虚焊的地方再看供电!

网友(2010-03-13):
今天接到个显示器,不接数据线开机保护关机了,插上数据线后开机屏幕出现一条横着的亮线正好在屏中间,请问是哪的问题?行管吗?行管在哪个地方 !!!!

帮帮忙把 兄弟们!!!!

小弟在线等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98039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