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MS-6566不触发的问题!

楼主(2009-03-21):
AGP下面那小三极管5VSB转3VSB的管Q28..型号已经看不到..换了好多个都没有3VSB转出来
有那位大侠知道这管子的原型号啊..先谢啦!

网友:
这板子NB.SB都没短路..就是那Q28管子问题!

网友:
NPN的三极管吗..我怎么换了这么多都不行呢..怪事了..不过我直接拿摄子把5VSB直接跟输出脚3VSB夹一下既然可以触发....这管子原型号是S351吗

网友:
哦..不对..是N沟道的三极管才对...但换了还是一样.,,.搞得头都大了

网友:
那个可不是三极管的来,它是MOS管吧。

网友:
我都换了好多了..就是不行

网友:
唉..找不到同型号的管换啊..有没有可以代换的管子呢..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只要是N沟道的电流够大就可以。是否还有别的问题,查一下。

网友:
MS-5都换过了..还是一样的..我用摄子直接夹5VSB过去是可以触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