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底色偏绿救助!

楼主(2009-03-21):
一台VIEWTECH牌17纯平显示器,现在出现底色变成绿色,不是以前的黑色,请问各位大侠从何入手检修,谢谢.

网友:
先从菜单中找到RGB调看怎样。

网友:
工厂模式里调.如果进不了,我曾用过直接改RGB电压调过,能成功.但估计不科学哈哈

网友:
我进入工厂模式调过了,可以没什么效果,现在的现像是底色不黑,是不是白平衡方面的问题?

网友:
红绿蓝三个颜色是不是都有。

网友:
我上了张图片,请各位DX帮我看看,颜色非常的淡。

网友:
换后面的RGB三个电位器,或调一下试试

网友:
别的颜色好象是有 看来是G电位器的问题了

网友:
8# 刘溜啊

网友:
尾板有开焊的地方吧??

网友:
我的是偏蓝,查不出个所以然

网友:
少了R  B两色

网友:
看ic正常么?

网友:
检修由外到内吧  先数据线看看 针头 内部线 有没有断  有时我试机 插头没插好  也会偏色 有绿色 有红色

网友:
把三个色放管调换一下试试看

网友:
这样你先看显示器用户菜单有没有偏色,如果有就要好好查查释放电路,  如果没有 就换信号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