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认硬盘,装系系统装不了 一例

楼主(2009-03-21):
今天碰到个主板,技星845的,有一个IDE2接口针断了两根(人为损坏的,上面已用胶纸封起来了,就不用它了),另外一个IDE1接口外观正常。于是把硬盘装到IDE1上,能检测到硬盘,但是装系统用GHOST时,一进画面就死了,用安装版一步步装,但COPY文件一半就死掉,有时就重启。
首先怀疑内存问题,更换内存故障依旧,接着怀疑硬盘,更换硬盘故障依旧,最后怀疑CPU问题,更换故障依旧,现在就只主板没换了,我不可能换主板吧 ,南桥,只可能是这个了,先排除虚焊,加点助焊剂把桥加焊一次,故障依旧。不换板换桥总可以吧,只可能南桥坏了
本来想打IDE接口阻值的,想想太麻烦,刚好有另外一块华硕845板子客户要换南桥(南桥坏了,已断定),手上现在又没多的南桥,就把这个技星板上的桥拆过去试试吧
马上把桥拆下了,拖平了一看,晕,桥上的焊点少了一个,不会是我拖掉的吧?(不可能的事,拖桥拖了两年了,还没拖掉过焊盘,估计机会非常小),仔细看看那个焊点,不像是新损坏的,把技星板拿来一看,对应的焊盘上根本一点锡都没有,由此断定此桥以前已损坏,那个少了的焊点在主板上线路直接进IDE1口。 故障明显了,就是这个桥少一个焊点造成的。
桥少一个焊点,照样用呐,把它换到华硕845上,IDE1接上光驱,IDE2接硬盘,装系统OK,一切正常,反过来试了下,IDE1接硬盘,IDE2接光驱,故障跟技星板一样,光驱硬盘都能检测到,就是装不了系统。哈哈,再次证明故障是由南桥少焊点造成

看来光驱比硬盘要求低得多,少了焊点照样用
第一次碰到桥少焊点,奇事了

网友:
你都会换桥了..还是新人啊

网友:
换桥用什么BGA返修台,多少钱

网友:
你都会换桥了..还是新人啊

会换桥的不一定会修板,当然是新人,哈哈

网友(2009-11-12):
都这么换桥,以后换桥只能按换电容收费了

网友:
汗。。。比我还新手些。。不知道IDE总线。。。。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。。IDE总线定义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