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七彩虹天行7600GS-GD2 CF白金版 256M F25 场管代换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七彩虹天行7600GS-GD2  CF白金版 256M F25  场管APM2506N损坏,请教高手,能否用拆机的STU3525NL代换?谢谢指教!

网友:
板上C77电容(1500UF/6.3V)爆浆,更换后供电对地阻值8欧,正常否?

网友:
另外12V供电场管P2003BDG输出极对地电阻也很小,问一下改端正常阻值一般为多少欧?

网友:
9---16之间。你看一下12V是否对地
不对地就上一个MOS管测试一下,注意GPU的温度

网友:
谢老大,我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说的不是很对 有些PCB电路设计中对于GPU的工作电压要达到1。5V才算正常,比如ONDA 7306GT/128M 狂飚版 核心供电对地只要低于8基础上GPU就挂了就算能修亮也跑不了3D20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