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复位灯长亮,一切电压都正常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3-21):
七彩虹C.915PD2,诊断卡跑码无显示,复位灯长亮,CPU,内存,显卡,桥电压都正常,请高指点从哪方面入手维修!!

怎么解决的?????????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7605-1-1.html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个板, 不知道如何修啊

网友:
哎呀我疯,郁闷阿,等待高手吧

网友:
没有高手吗?

网友:
跑码 跑什么代码 显示器无显示还是诊断卡无显示? CPU 上的多大的啊 换个小的看看

网友:
请教高手!!

网友:
按无复位检查.......

网友:
查供电和实钟电路是否正常,跑复位电路,按照流程检修即可`

网友:
供电正常了,时钟也要测的,上次一个MS915的供电都正常,但是内存时钟不正常,检测卡也是不跑码

网友:
我有两块,一块是有复位不走码,压北桥,可以,桥空焊了。还有一块就那没复位,电压正常,网卡,声卡都拆了,还是不行,换个时钟芯片就有复位了,但还是不走字,刷BIOS还是不行,没招了.你先换时钟看看

网友:
好的,知道了!!我试试吧!

网友:
请教复位测试点有哪些地方啊?

网友:
是不是那个场效应管软击穿了啊 。我也刚修过这样的是因为北桥却一个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