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 MP145一体机怪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3-21):
自用的一台MP145一体机,能复印,连接电脑也能打印,就是不能扫描。开始怀疑是驱动的问题,重装了驱动还是不行。用的是原机的驱动。
USB数据线应该也没问题,我想如果数据线有问题打印应该也不行。
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,真的是跟数据线有关系,换了根原装的数据线就可以了。
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!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象需要按装一个专业的扫描软件才能扫描!!

网友:
数据线问题,我的也是这款机子,用好一点的数据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指点。明天弄根原装的数据线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