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航嘉1.3钻石版HK400-55p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断电后再上电,无法开机。要电源接通状态下,拔一下主板电源连接插口20针,再重新插入后,才能开机。
短接绿色线可以直接启动电源。
量了量电压。别的都正常,紫色线只有4.3V。请高手指点,我的电源坏在哪里?怎么修?
主板
求助

网友:
紫色线只有4.3V 电压偏低 正常应该5V 是待机电压 先查220V整流输出有300V没有 如没有低于300V 换掉2个大电容 如 300V正常 换该组的待机5V滤波电解电容 和整流管

网友:
张定文
谢谢,我没有设备量300V的大电压。还有我也没有电路图,那个才是待机5V滤波电解电容和整流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