狂镭HDPR钻石版 256MB 128BIT DDR3

楼主(2009-03-21):
狂镭HDPR钻石版 256MB 128BIT DDR3 能点亮 主心片很烫 电压正常 请问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显存电压多少?如果高于2V问题有可能出在GPU上

网友:
显存供电2.01V

网友:
老大的意思是不是看gpu显存控制这一块阻值有无偏低
照成电流过大  gpu发热剧增
我认为 这两方面的原因皆在gpu上

网友:
谢谢两位老师傅指教啊

网友:
狂镭HDPR钻石版?
没有见过这种GPU

网友:
潘老师说得对我刚才找了一下,没发现有这种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