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显卡有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刚接的一块笔记本主板,GO7200显卡虚焊,四角都是红色的胶,听说有胶的不好搞
如果加焊的话是不是必须把胶除掉,麻烦大家说详细点,第一次搞笔记本的BGA,有胶的更是没搞过
如果重新植的话用什么样的网子,我只有一套15片的,好像没有这个能用的
基地有没有卖的这种网子?

重新植的话是不是就不存在胶的问题了?只要摘下来弄干净就可以了吧

我把胶用风枪吹着挑下来,加焊成功了,多谢各位

网友:
上两个图,大家帮忙看一下

网友:
风枪边吹边用镊子挑下来,注意温度。不要把UBGA吹爆。7200应该是无铅的。

这种网估计外面成品好象没有卖,我们这边是发到深圳去定做的网。

网友:
是无铅的,定做的网?不可能做一个吧,卖我一个怎么样?

网友:
自己去淘宝找个做刚网的 发片显卡过去让他对着做。7200和好多小N卡的网是一样的

以前没网 我们都是一颗一颗植上去的。也不过花个20几分钟。

网友:
大概多少球?无网植球还真没弄过,还是无铅的,好痛苦哦

网友:
我这边笔记本修的少一点,而且这个还着急

网友:
看见那几个小红点我只有发呆的份了

网友:
加胶的风险很大的

网友:
我们都是一颗一颗植上去的。也不过花个20几分钟
没是吧,一个个做上去我不死才怪啊,去定做一个网吧,20元一个。

网友:
手动把  这个好效率点
定做成本太高

网友:
哈哈,看图都知道应该是HP的机子了,把胶挑掉,显卡拆下重新植珠。

网友:
这种芯片的很好搞的,至少比胶封的耐吹。在说现在的板大都是无铅的了,难道你以后不修。大胆去修,连这点信心都没有,干脆以后不要接笔记本算了(刺激你一下)。就算自己真搞砸了,也积累经验,值了,然后在拿给有经验的同行修。这样经验有了,钱也有了

网友:
买一瓶丙酮《现在不好卖,据说可以做冰毒,受控了》用吸脂棉沾一点放在红胶处,用钢针一点一点挑,丙酮也只能使其软化粉一点点,不能融化,用丙酮费点事,但是安全,不用加温,一个胶点大约3分钟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设备不是很先进成功率不会很高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