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求助显卡花屏

楼主(2009-03-21):
显卡为440-8X CV版 64M
  用mats4测结果为:MATS测试如下:
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.
    LANE     E_BANK0 ERRORS
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
FBD[ 31:  0]             10191405

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:
    16    21

Read    Error Count: 20724
wirte    Error count:10170681

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。所以只能说一下。。在显卡的前面有四个显存颗粒。。。
都在右边。。分四排。。。。。像这样排的:[      第一个颗粒    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     第二个颗粒      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     第三个颗粒      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     第四个颗粒      ]

我第一次拆了最上面的第一个,测试,结果还是一样FBD 31:0(D16---D21)。
我就把它装回去。。。我又拆了第二个,,结果也是一样。。。
     请问是那个显存坏了。。。。还是主芯片的问题啊???

网友:
把问题描述清楚点!反正我是没看懂你要说什么?
最好上个显卡图

网友:
刷下BIOS看下呢

网友:
资料我修改了。。请大家帮忙一下

网友:
加焊显存啊呵呵

网友:
加焊或代换中间2个显存看下,或者从先面开始第一和第二调换装在测试看看错误代码有没有变化

网友:
如果显存边上有排阻和电阻可以先测其阻值 如果正常把第三个显存的排阻拆下来再测

网友:
楼主的 测试结果  有误
不肯呢个4片tosp  ddr1显存不可能只有31位
我很纳闷  是不是  你少复制了还是???

FBD[ 63:  32]怎么没了
看报错的  是  第三片显存  从上到下数

网友:
是少了复制出来...
FBD[ 31:  0]      10191405
FBD[ 63:  32]     0

我今天拆了第三片显存...出现16  17 18  19 21   22 ......31.
应该就是第三片显存坏了....我从别的板拆了显存换了上去.....显存是一样的型号...拆的那块板以前是好的,,后来用着用着就花屏了..我压着GPU就不会,,我加焊GPU后更花了....估计GPU给我加焊局部短路..所以证明显存是好的.....装了上去再测..结果还是16 和21出错啊...我以为是GPU的问题..我加焊了..结果还是一样...显存换来换去..最后比以前更花...多了一个7 ..变成7 16 21.
怎么换了显存还是不行呢.....谁能给我分析一下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你没有动GUP之前还可以帮你分析!不过你自己对你的焊工是否相信?
今天再看你了测试结果说明显存原先出在第二片上,先用短接测试就可以找出坏的位置

网友:
短接方法..一般是短接那两个脚啊..是不是不同的显存颗粒短接脚也是不一样呢.....
这样以后就不用拆显存来判断坏显存的位置了......

网友:
你可先將第每一個顯存的任意兩個連到GPU裡的數據線短路,用MATS掃描,看是否Error Bit會變。
若變有發生變化的,說明不是你剛剛短路數據線的這顆顯存。
4顆全排除的話,就刷BIOS看看,若還是不行,可能考慮GPU問題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王坚.......我知道该怎么做了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