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网卡能识别,但不能上网

楼主(2009-03-21):
遇到多块主板,网卡能识别到,拔掉网线,状态栏显未连接的图标,BIOS中没有禁用网卡,驱动也不错,上网软件设置上也不错,但就是无法上网,摸网卡芯片不发烫,请教维修该问题的思路

网友:
网卡BIOS的问题,涮个好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集成在主板上的93C46芯片

网友:
mac地址是不是合理

网友:
看数据包是否只发不收。
检查MAC地址是否为有效d
再就是 换个网卡芯片了。

网友:
已修复,原来是93C46坏了,另外重刷了个MAC地址进去就OK了,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!

网友:
用编程器先从好的93C46上读一下数据,然后再换上BIOS乱的93C46芯片,写入就OK了,不过要注意BIOS乱的IC可能会坏了,若坏了则写不进去,我这边写时就是此问题,写不进去,刚开始以为编程器就问题,后来重换了个IC才正常,这一点要注意。

网友:
93C46芯片...

网友:
有刷MAK地址的软件 在DOS下用的

网友:
换一块其它板上的93C46可以好吗?它里面的程序都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