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E不开机

楼主(2009-03-21):
机器进过水,清洗干净之后,上电之后,发现隔离保护电路的第一个MOS管有进电,没出电,控制极电压力15V多,DB4175产生了3.3V请教高手怎样解决??
不开机

网友:
控制应该是低电平.5V以下才对.,根下线.查下,

网友:
控制低电平没有出来,换过DB4715和PMH芯片,结果还是一样

网友:
查一下控制级发出芯片,有可能它保护了

网友:
控制级电压授DB4175控制,它已经产生了3.3V供PMH使用,能不能说一下,后面是怎样产生信号控制相应的部件,最后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