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保险

楼主(2009-03-21):
接一17寸液晶电源板坏了,因找不到圆柱形保险只好用导线连上,虽然修好了但心里总是不踏实。不知同行们有没有这样做的?

网友:
都是这样干的..

网友:
这样做不保险啊。。。为以后埋下隐患。。。

网友:
用导线里一根铜丝 穿进远保险管 焊接好

网友:
道理是一样的,可能接的线会比保险管大一些吧

网友:
你们真的很强.这样做的话.下次如果坏了.就不是一点问题了.
你可以用细细的线接上.

网友:
呵呵!不要这样做啊!不就是一个FUSE吗?没圆的可以用长的啊。找一个普通的250V3.15A的就可以了,总比用铜丝强啊,而且安全!

网友:
个人感觉还是连根细的铜丝比较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的,但用的线芯不能太粗的

网友:
你说的保险有卖的啊!也有代换的,上面有标号的,最好能有,要不下次就会擦出火花了!

网友:
用铜丝就可以,多股线中抽一根,经常维修用多粗的都有数,好的保险焊不住,能焊住的里面也是这样的铜丝。

网友:
用保险丝焊接引起处理

网友:
用保险里面的那个铜丝吧。这个比较好

网友:
不能省的东西,一定不要省,要不然下次损失的就不是一个FUSE的价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