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"明基液晶,按开关无反应

楼主(2009-03-21):
17"明基液晶,按开关无反应,测开关好,测电压300V,12V,5V,都正常,就是无反应,我想问题在主控板,但我不知如何下手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绿等亮吗?

网友:
无绿灯,灯都没亮

网友:
测MCU供电是否正常,数据问题,或MCU损坏.

网友:
按键坏了!开关的按键可能有问题,明基的大部分都这样!

网友:
把线重新插拔就好了。

网友:
MCU  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开关键坏的可能性大一些

网友:
是FP71G+吗?如果是你就量一下主控板的3。3V供电,还有就是检查一下5V供电,我看你的机器很有可能是3。3V供电不正常,如果3。3V供电只有1。14V左右、拔掉主控板电压回到4。7V左右,那肯定是1117A33那个稳压IC坏了。我也是查了一段时间才杳出来的,刚开始的时候怀疑主控板短路,后来用个修手机用的电源接上去量了下电压正常,所以换了它就好了,但不要拿那些主板上的1117来换哟,这个是固定输出3。3V的IC等一脚是接地的。

网友:
我今天遇见一台DELL的液晶显示器,现象是插上电源按开机键没反应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,拆开后测量电源板,有5V和12V输出,发现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鼓包了,可能是电容失效引起的,将滤波电容换掉,再通电,故障排除

网友:
谢谢,真是解决大问题了,找了好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