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集成显卡不亮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1):
一块华硕的主板集成显卡客户拿来是VGA头掉了 换了个新的 量1 2 3脚阻值无穷大 14 15脚为638 965不知道怎么修了 大家给点维修思路

网友:
123是RGB三基色..阻值一般在70~75...
行场扫描信号是在13 14阻值在650~750
你应该看一下三基色的路线有没有断线..或是贴片电感烧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