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MF767显示器亮度过高有回扫线

楼主(2009-03-21):
测G2电压190V左右,G1电压刚开机时有160V负压,然后逐渐回升到0V,直至亮度过高黑屏保护,查了周边元件又不见有损坏,请大师指教

网友:
亮度调整电路有问题了,不排除元件性能不良的可能性!

网友:
G1为0V  绝对是不正常的,查一下为0V的原因,

网友:
G1负电压产生电路及亮度调整电路有问题,正常时由CPU控制亮度在-10----- -70伏变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