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4M266A-M2可以点亮赛扬D而点不亮赛扬4

楼主(2009-03-21):
精英P4M266A-M2可以点亮赛扬D2.66而点不亮赛扬2.1(P4 1.7也点不亮)。赛扬D2.66安装上去可以正常点亮,也可以正常安装系统,就是容易死机。而安装赛扬2.1则根本点不亮,诊断卡连数都不走。经检查发现,安装赛扬2.1时,CPU的核心电压为1.6,比正常的1.5V高0.1V(而测量电源芯片RT9248的PID则完全正常,换RT9248无效);安装赛扬D2.66时,CPU的核心电压为1.37V,也比正常的1.2V高0.1V(此时随让可以点亮,但CPU的温度很高,很容易死机);当换上P4 1.7时,核心电压又变成1.85V还是比正常的1.75高0.1V。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能点亮赛扬2.1而能点亮赛扬D2.66,而且不管安什么CPU,CPU的供电电压都比正常值高0.1V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?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侠?

网友:
我有TCL所有型号主板的BIOS,谁需要可以索取。

网友:
赛扬2.1是400外频,而P4M266A-M2这个板是533外频的,可能是不支持普通的赛扬。
另外,电压不稳可能是场管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。
“精英P4M266A-M2采用P4M266A搭配VT8235的芯片组合,支持Socket478构架英特尔奔腾4/赛扬D系列处理器,支持533MHz前端总线。”

我有个贴子和你的情况差不多,昂达848的板,上普通赛扬点不亮。
P41.7的应该能上,前提是好的

网友:
精英P4M266A-M2采用P4M266A搭配VT8235的芯片组合,支持Socket478构架英特尔奔腾4/赛扬D系列处理器,支持533MHz前端总线,正常的P4M266A-M2是可以支持赛扬4的,P41.7的。点不亮肯定有别的原因。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