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尔莎525 ti4200显卡不亮求教

楼主(2009-03-21):
开机显卡风扇不转不亮,一长二短报警(无显卡)核心温度低(量显卡风扇电源两端通),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代码到哪?如果能过26就有修复的希望,芯片不热查供电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如果档在C1,GPU就挂了,如果能跑码还是查一下12V/5V 还有显存的供电

网友:
1.从反面看右手方向vga头,金手指左到右,倒数第二个脚对地  是否开路  正常0欧姆
2.agp  ti  系列的  发热量大  gpu  虚焊的的  不少    但芯片损坏的  占少数
3.dangc1  gpu也未必挂  ,gpu虚焊时  也会dangc1

网友:
通电12v显卡风扇两端都有电,疑是短路.楼上1是正常0欧姆.无从下手

网友:
测12V的对地阻值,排除短路故障。
这一路涉及的元件少,比较好查的。

网友:
呵呵  agp插槽显卡插入时容易烧短那根线,开路后主板就认为没有插入显卡

网友:
8脚431ac不良,有可代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