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有双36pin的驱动板

楼主(2009-03-21):
一台Panasonio显示器,驱动板烧掉,没法修。请问谁有双36pin的驱动板啊!驱动板如附图

网友:
好像很特殊,不好找吧

网友:
多 大 的 显示屏。。是联想的 15的 我 就有 连外壳都有

网友:
双36的见过,象你这块是第一次。什么品牌的呀

网友:
此显示器已搞定,把驱动板换成了通用板

网友:
顺便请问,此机器之36+36屏线,可否有偿转让于在下?正是需要之时,如得兄台相助,有如雪中送炭,定当感激零涕~~~~~~

网友:
我看他这个机器是松下的屏,屏的接口应该是70PIN  TTL的接口,不过是从驱动板做的双36座的信号再通过转接座转过去的,我想应该是这样的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错,确实是这样的。把接口板换掉就可用通用板了

网友:
双36的一般是奇美的屏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