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55D死机故障

楼主(2009-03-21):
今接一台东芝L355D机器,开机进入LOGE后“嘀嘀嘀滴”的连续发出报警声,然后转到灰屏介面左上角的光标闪两下就死那不动了,我原想当是键盘或报PCI-E。于是把键盘和无线给拔了可是故障依旧。拆出裸板,我外接USB键盘,竟然能鸲进系统了可是超慢,大喜,以为就是键盘的问题,我关机重开机后,用外接,又那个熊样了。心想不妙,可能是显卡或者北桥脱焊,显卡和北桥周围都是用红胶封实,而且是AMD芯片组,以前好像见过这种AMD芯片组的板子,但是没修过,故向大家请教问题的出处,麻烦大家了。(注,17宽屏)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或BIOS问题吧

网友:
谢谢二楼,我打算从南桥入手看看了

网友:
呵呵,做了南桥,可是电流跳变到1。75A就停那了,就是不亮,感觉是应该亮了,南桥晶振有起振电压,主板各供电正常。没测试卡检测,也不知道是空跑电流还是怎么一会事,最怕的是我的南桥做坏了,期待各位兄台给个意见

网友:
南桥果然做坏了,仔细量有一组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