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开机2秒就掉电 故障已解决

楼主(2009-03-21):
IBM R51e,开机2秒左右电流上到0.76就掉电,然后待机就没有了
什么问题??望高手指点!
掉电

网友:
高手指点下吧

网友:
是保护了,看一下显卡,南桥和CPU座有没有虚焊的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 跑不掉的

网友:
因该是主板有空焊的地方,不过这机器感觉北桥的问题大一些

网友:
楼主搞定了 给个回复啊 别一个人独享成果啊!

网友:
还在研究中

网友:
楼主测量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?

网友:
你这个是有一个M电压有问题

网友:
故障终于解决,是北桥坏了,坏了OK! 把结果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