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不过 加焊北桥

楼主(2009-03-21):
不好意思啊 问个很菜的问题
内存不过 如果查内存的地址线阻值都一样的话
是不是不用加焊北桥了?因为封胶的北桥加焊有一定的风险
内存不过

网友:
不一定就北桥..焊下内存插CAO .刷下BIOS这些都搞下拉..再去怀疑北桥...事先可以用手压压看..

网友:
是啊 这种我们一般都是碰碰旁边的电容 电容化了就算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