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

楼主(2009-03-21):
联想显示器的菜单键被锁应该怎样处理?
被琐事有什么造成的?

网友:

请问行宽管与行幅管是一个管吗?

网友:
长按M开头的那个键应该能解开!最有效的方法刷24绝对能好,但那是没办法时才用的!行宽管和行幅管是一样的,常用型号TIP122!

网友:
被琐可人为造成,也有可能是按键有阻值了,还有就是24程序坏了或24坏了!常见就这几种因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