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故障

楼主(2009-03-21):
华硕P4P800S-X主板,通电,能点亮,键盘鼠标USB接口无一个能用,此主板以前一直正常,只是大约三个月时间没有用,这次开机就是此故障,是不是IO坏了???

网友:
键盘和鼠标USB应该是南桥或者IO来控制的,如果换IO还是不行那就是南桥坏了,前提是USB外围电路完好

网友:
你看看 接口电路有没有保险
修过一个板子PS/2口和USB口都不好使
结果是保险坏了
如果不走那个保险的话就看是I/O控制它们还是南桥了啊

网友:
5V都正常??PS/2 接口不好也会引起 USB接口短路会引起这种故障 我修到过三次

网友:
还有如果接上PS2接口的鼠标XP系统都启动不起来,呵呵

网友:
主板好了,把灰尘清除干净,然后先插上USB设备,再接键盘和鼠标,然后开机,居然一切正常了,真的是把我的头搞晕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