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无铅CPU座求救。。。大家帮帮我

楼主(2009-03-21):
以前换CPU座都是拿的有铅的CPU座子 ,,,很好换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。。这次拿的CPU座是无铅 的 ,。,,,,,,,,,,,,,,装上去都不行 ,。,拆下CPU座仔细观察主板上,总是有几个点上没焊锡。。。这是为什么呢 。,。, 是不是*脏话*作的时候有哪里不对。。。请大家指教一下
cpu

网友:
期待答案 我换775的无铅底座到现在都没成功过 真郁闷

网友:
看别人焊时,在板子上选刮层锡浆,再熔锡浆,再清洗,完了再上焊膏,再放座子焊的,一次成功!!楼上的试试!!!

网友:
不知你说的是贴片还是插针的。。。如果是插件的,直接放有铅上焊就得了 最安全 如果无铅的放无铅的锡里面换 一块板最多换三次 一定报废 当然如果是贴片的 最好把板子上的点拖上些有铅的锡上去 焊时易熔些

网友:
嘿嘿!偶觉得还是一个熟练问题哈!偶换775的座子就是用风枪换的哈!成功率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!个人觉得还是挺高的了!偶一般把旧座取下后直接用烙铁拖平之后上助焊膏再上座子,偶一般都把座子的边给削了哈!然后先用风枪吹板子下边儿!个人感觉锡珠快化了就开小风吹上边儿,一块板子偶一次性换过三个座子也没变形只有变了点颜色哈!

网友:
郁闷,我也很少成功过,不知是方法不对还是设备不好

网友:
像无铅的这个种东西,用什么焊不做重,就是用焊炉焊,也可以,主要就是看你处理的那层无铅锡层是怎么处理的,一般我做无铅的BGA时,我一般都是在上面在涂一层有铅的锡,这样能好做一些

网友:
无铅主要是温度要比有铅高,,上面几位的方法可以你中和一下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知道。。我已经换成功了。。是买了有铅的座子搞定的

网友(2010-04-01):
把BGA的温度调好 板子上抹点助焊膏 把CPU座上的锡珠上抹点 直接做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