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主板不启动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9-03-21):
各位大虾,小弟新手,请多指教。
遇到一台电脑 CPU:速龙3000+
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板:七彩虹 C.MK8AS         ATI SB400芯片组
            电源:航嘉冷静王 300W
故障表现为:按下开机键,CPU风扇抖一下,然后就不转了,屏幕一直黑屏。不自检,不报警。
可以确认为主板损坏,因为我拿了另一块 K8的主板换上机器就点亮了。

请问此故障可能是什么地方坏了?供电部分?还是南桥? 如何解决?
多谢指教。

网友:
觉得是短路了,看看CPU供电吧

网友:
具体查一下5V 12 V,与CPU主供电的对地值。

网友:
哎!无语了!
不知道怎么说!
这样的情况先看下是不是短路!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了,打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在新手区学学基础先吧```遇到问题连基本检查流程都不知道的话喊破喉咙也难得到帮助解决`说白了就是你连故障的原因都分析不出来还做什么维修``

网友:
  先测电压

网友(2009-06-24):
多數短路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