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啊

楼主(2009-03-21):
请教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啊,什么可以替代

网友:
楼主,你到底说哪个二极管呀???我怎么没有看见有D开头的标示呀,,,,,,

网友:
楼主标的哪个好像是电阻呀

网友:
就是电阻啊  不是二极管

网友:
那个是r329,不是二极管。

网友:
图不是很清楚,那个电阻的编号可能是它上面的那个元件,楼主指的那个元件因拍照不清,所以看上好像是电容 是有极性的电容

网友:
R是电阻 LZ

网友:
哈哈。这个明明是R开头的,就是电阻呀

网友:
应该是电阻

网友:
是不是保险电阻

网友:
在放大一点就好了,看不清楚

网友:
可像个二极管,这样的二极管太缺了,不知道是什么型号。一般个头差不多的就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R是电阻,C是电容,D是二极管,Q是三极管或场管

网友:
哇哈哈  我就说了嘛  明明那个是贴片电阻  怎么又是个二极管了  LZ真会忽忧人

只要阻值比它大就可以了哦

网友(2009-09-03):
象一个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保险电阻,

网友:
保险  FB   套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LZ问这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图不是很清楚,看编号应该是电阻。

网友(2015-11-08):
是个二极管

网友:
目测不是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