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3-21):
新手学电子;
二极管
负极分别有、蓝色、黑色、还有黄色、请问它们在电子电路中的功能有什么区别,请各位师傅详细点说明,谢谢了!
问题

网友:
二极管正极一般是不标的 只标负极 在电路中 整流 二极管为单向导电性

网友:
“二极管正极分别有、蓝色、黑色、还有黄色”
第一次听说。
至于功能楼主看看基础书籍吧。

网友:
正极与负极 还是以表来测量为准

网友:
负极接地,正极接不接地,很简单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说,二极管的正极分别有黑色,黄色,蓝色,它们在电路中有什么不一样啊。我是在SMT车间做,在电路板上看到的。而查了大多数电子基础书都没有,

网友:
颜色?好像只分正负,不分颜色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