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寸液晶开关按键处没电压.....

楼主(2009-03-21):
自己用的联想15寸液晶,由于里面12V供电烧了,师傅用电脑电源改装后用得蛮好,后来我带着学习的心去试了下,结果显示器不亮了,验测的结果是:12V.5V供电都有,除开关键没电压外,其它控制都有...

在线求助:联想15寸开关按键没电压是那里的问题,有几种情况.什么原因????????????
等高手指点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在线等啊!~~~~~~~~

网友:
无绿灯,灯都没亮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"12V.5V供电都有,除开关键没电压外,其它控制都有..."
没有明白你说的开关键没有电压外,其它控制都有,你指的其它控制都有是什么

网友:
"12V.5V供电都有,除开关键没电压外,其它控制都有..."
没有明白你说的开关键没有电压外,其它控制都有,你指的其它控制都有是什么
引用 网友A:

  调亮度,自动调等控制都有电压...........

网友:
开关键漏电短路了吧,或者开路

网友:
还有没有别的原因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开关键漏电短路了吧,或者开路
引用 网友B:

我用表打过.开关键是好的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换通用板上去最直接最速度有效,而且很便宜

网友B:
我用表打过.开关键是好的................
引用 网友D:

==================
看來你還沒遇過~用指針電表量~可以導通~實際上卻會導致無電壓的

你就先更換一個"開關按鈕"~試試吧!

网友:
是的..................换个键吧..有这种情况的.........多的很................
联想就是这
我都遇到了几个。

网友:
我试过了,按键是好的........
请教一下这个IC:s9050-100有没有可以代换的...

网友:
谁有s9050-100的芯片,它有没有可以代换的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开关键没电压是驱动板问题。查MCU及主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