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C行管不起振

楼主(2009-03-22):
EMC纯平,二修机。观察高压包有换过痕迹,G1整流管烧过,行管,行幅管也被换过。开机检查没高压,此时量得行供电180V,行管不起振。追下一级发现推动管B极没电压,电容另一端10V电压。示波器测量推动管B极已有振荡波型,大小和耦合电容另一端一样。再检测其C极并没有波型,而是平稳的直流电。耦合电容换过,推动管换过,推动变压器应该没坏的。还有就是此机12V供电偏低的,只有10V左右,断开行场IC供电端正常了,回到12V。但是扫描IC应当没坏吧,因为应经有HDRV信号输出。修了一天。。
没思路了,请教大家。谢了。

网友:
如果场没坏的话,那场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,电压不正常的话什么问题都可能会有的,先换场块,不行再查外围电路.

网友:
相关电路出了问题了,做事要有耐心,不要修一下修不好就不修了,才修一天,多的时候我修过一个月的

网友:
示波器测量推动管B极已有振荡波型-----------------是不是行频锯齿波呢?
发现推动管B极没电压,电容另一端10V电压--------行激励输出电压等于扫描块供电电压,可能扫描块没有得到正常的工作条件
量得行供电180V,行管不起振----------------------如果二次电源是升压型,至少说明扫描块这部分电路正常

网友:
b 极有波形  是什么样的波形,幅值多大,推动管工作也是有条件的,幅值够不够呀

网友:
明显就是没有HDRV信号输出嘛,行震荡都没有工作,不然不会是10V电压,
你这个是二修机还要考虑是否行场IC被别人换了乱七八糟一个型号上去了?让你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是什么芯片叫你没法修的,我看这个机器你还是罢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