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脑不定时重新启动……ATX电源如何测试这种重启故障……?

楼主(2009-03-22):
朋友一电脑,不定时重启……,

故障现象:有时候进入xp系统时候重启,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重启……

怪现象:只要重启后,就可以稳定运行很久……,除非隔一段时间,再开机,又是同样故障……

现在用我自己的电源测试……,没有问题……

如何知道是主板、还是电源问题引起的?

主板上看不出有什么电容爆浆现象……,ATX电源里面,有一个输出滤波电容涨鼓……,激励变压器旁边,也有个小电容涨鼓……

除此!没有发行其它外观问题……

ATX电源,为杂牌电源……,输入电路省略了电源互感滤波器L,……用跳线代替……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引起电脑重启……。

大家给个维修思路,如何检查……这种不定时重启故障……

多谢大家帮忙……谢谢!

网友:
既然用你自己的电源测试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电源引起的,换个质量好的电源使用吧。

网友:
我想通过维修,学习到新东西……

搜索资料,都说输出滤波电容变质,会引起输出的直流不稳定……
造成电脑死机、重启……

我目前只是看到有一颗输出滤波电容涨鼓……,还没有焊下来测量……
现在!正在用我的电源测试……没有发现重新启动现象,

想问大家,维修过此类电源的,会引起电脑重启的……
一般,是什么元件损坏?

网友:
电容涨鼓,就是最明显的故障点,还有什么考虑的,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