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 40G硬盘 格式化都不能格掉里面的分区和文件

楼主(2009-03-22):
请问各位大虾
我有个希捷40G的硬盘,我用DM查看 里面有个40.几G的硬盘 还有个5.8M的 硬盘 为什么看到两个硬盘呢??
我用DM低级格式化都格不掉原来的分区和里面的资料 而且那个5.8M的硬盘无法低格
请各位高手帮忙???
1。硬盘厂家:希捷 型号是那种带皮套的40G的 型号的标签被撕掉了 容量40G 无杂音
3。用MHDD检查的情况:一切良好 很健康
4。对硬盘处理的目的:修盘 有DM分区和低格都不能改变原来的资料和分区 进系统做从盘 可以删除里面的资料 但是重启后原来的资料又恢复了 请高手帮忙判断~~
硬盘
文件

网友:
晕!你是两个硬盘都接上?还是一个个来格式化的啊?如果是两个一起的话,跳线设好不?
不过建议都是一个个来!

网友:
2喽的你理解错了 我只把40G的接上 但是DM里显示两个硬盘啊 一个是40.几G 一个是5.8M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只读了,希捷的硬盘有时出现问题就会只读,不能写入,保护数据

网友:
5.8M是分区时留下的 原因是簇大小的原因
就是不够一个簇
你一个分区就40G 簇太大了

网友:
是不是只读盘 用MHDD擦除一下看看 不让擦除就是只读盘里 那就得修了 如果可以擦除 就不是只读盘 再具体分析了

网友:
我把40G 用DM低格了一下 现在BIOS显示的硬盘型号 是乱码 而且硬盘容量成了32G多点了
请各位高手帮忙?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从官网下载的seagate_seatools 和DiscWizard 都不行
用DiscWizard格式化了 自会有23G能用 也不好用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、、、、

网友:
找专门修盘的人开SF吧,你自己搞不定的。

网友:
我有一次在一废品收购站那淘了台ktv机器 里面4块st80硬盘 回来mhdd一扫 也全部是很好 当时高兴劲还没下去呢 发现不能分区 挂机器当从盘可以播放里面的mv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无法删除 做写入操作 4块全部一样
自己也是好多软件统统用了一遍 都不行
最后去科技市场 找朋友修 4块不到1个小时就弄好了 当时他说重写了一下啥 不懂 也没有记得是啥
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只读盘 ? 那MV是咋写进去的啊 写完再改只读?有这样的东西吗 感觉比还原卡还原软件强多了

网友:
换台机器试一下吧....不行的话就是磁头只读了,,,还有一种情况是固件的问题,写一下4号模块试试..
其实40G的硬盘没必要修了..直接换一块新的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