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22):
主板最新假负载我不会用,我是新手,想速成,如果CPU内核没有,时钟也没有电压,这是华硕K8U-X板,用假负载接上,主板诊断卡不显示,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8883-1-1.html
看一下这个或许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谢谢,但是我不是一点基础也没有,只是想速判断,精修,用假负载能迅速判断问题,有的测量没有,不知如何下手,难道就这样做吗,一遇到内存电压没有就换电源管理芯片或才者管,真不知如何下手,不会跑电路

网友:
如果用假负载测不正常电压,该如何下手真是我的一大难题,怎么跑CPU不工作电路

网友:
诊断卡都没数字? 看看奔4差了没?差了的话就是南桥控制PCI

网友:
还要看诊断卡上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