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845glm主板不显

楼主(2009-03-22):
我的一块顶星845glm主板诊断卡跑26还是不显示为什么呢?

网友:
显卡问题,你的主板是集成还是独立的

网友:
如果集成是显示的,,那就查下AGP的数据线。。。。有时CPU和板子或显卡不搭配 也不会显的,,我就遇到过。。。换个CPU试下最好。。。

网友:
诊断卡从c1跑到26  显卡是集成的  顶星845gl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