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

楼主(2009-03-22):
华硕A8s_-x,我用假负载测CPU和基准电压是0V,这板如何下手

网友:
上检测卡,看一下,是否有时钟 复位等信号.把代码告诉大家才可以帮你

网友:
D0,我想和你加入好友、可以吗

网友:
安最新假负载,我是新手没有维修经验,基准电压电压也没有

网友:
你指的基准电压是哪个电压。。。。没CPU电压牵涉很多的  也可能是其它电压没OK导致的 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