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

楼主(2009-03-22):
俢一联想显示器现象是开机时绿灯不停的闪烁测电源12v输出正常,on信号5v正常。
遂怀疑高压板有问题,加焊后灯管可正常点亮,可过一会后又不亮了;郁闷!请高手指点迷津!!

网友:
高压条换了再说呗!

网友:
联想19液晶显示器现在灯管老化的很多.

网友:
绿灯不停的闪,那你可以不接高压条  看灯闪不闪了

网友:
如果各组直流电压正常  这种情况 我一般先换高压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