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9-03-22):
怎样测量背光灯管的好坏?

网友:
1量高压板输出电压,2换个灯管试试。

  我问以下 你是不是黑屏?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单灯高压板来测试!

网友:
方法很多,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单灯的来点一下

网友:
我是准备一套板,遇到屏暗的就把屏拆下来,装上试试,看能点亮不!

网友:
做维修 手里应当有几套板子,方便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