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电源故障 未解决

楼主(2009-03-22):
手上新来一台达坏电源[DPS-250B]    风扇卡死不转   各路输出都正常   上815主板可以点亮   上848  865主板点不亮    不启动   更换风扇后  发现还是如此   电容只有一颗鼓的  已换     还是这样       索性把其他电容都换了     再次上机还是只点815老板子  848 865   点不亮
所有输出正常........无异响   下面是换个电容的图  不多清楚  对了   电容大多数都是用的2200UF 6.3V的   不同于别的2200UF 10V    我把原来的什么样的还换的什么样的   我重新量了下输出   现在发现  绿线和紫线都是6V多了`  其他正常

网友:
我这儿也有一块这样的电源,连着烧两块主板的南桥了,拆开后发现大电容爆浆,220UF,450V,只有一个,没有找来代换的,一直扔在一边,就是换好以后也不敢经易上主板试机了,

网友:
从LZ的现在象看来是有些电容量变小了,导致功率输出不足,空载时正常,以前我也不太相信这么一回事,直到有一天在修一个电源的时候+5VSB只有1.5V左右,后来把个电容拆下来量了一下,只有十分之一的容量.

网友:
现在绿色和紫色的电压都在6V多

网友:
"电容大多数都是用的2200UF 6.3V的"不知道你所说的大多数是多少个,一般来说每组输出(3.3v、+5V、+12V)都应该有两个电容,3.3v用6.3v的足够了,5V最好用10V以上的,+12V用16v以上的。+12v很多只是一个电容就算了,不过要保证有2200uf以上。如果你的电源不是这样的电容配置,最好换掉,用原值的(如+5v用6.3v电容)时间长了电容容易出问题。
该电源看上去应该是用dna1001和dna1002芯片,5vsb 6v过高了,你要检查辅助电源的tl431、光耦周围电路。辅助电源和普通的差不多的,不过输出可能只有一路。dna1002芯片的供电是5vsb,过高容易烧芯片,自己注意。

网友:
如土上所示    4个2200UF  6.3V   一个2200UF   16V    一个470UF 25V
  一个1500UF  16V

网友:
我也有个和这一样的电源,原来是3843+7N80+保险烧坏,还后测+5VSB正常,绿色线有3.6V输出,但一短接PS-ON和地就烧7N80和保险,一直没找到原因,有那位知道吗?

网友:
看上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第二张图中蓝色的那个电容换了吗?5vsb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电容都换过了,再带不动负载那应该不是后级电容的问题了!应该查一下整流二极管,电源开关管,300V滤波电容等!

网友:
能确定848 865 主板4Pin电源插座无短路故障吗。

网友:
你换个机器看看,没准可以点亮那

网友:
接两个能转的坏硬盘接两个能进出仓的坏光驱 用表测各路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应该是辅助电源稳压部分  431  光耦吧

网友:
紫线都是6V多 辅助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能确定848 865 主板4Pin电源插座无短路故障吗。
引用 网友A:

大哥    确定主板没有问题`
   俺来这是问电源的`  肯定确定电源的问题才发帖了`

网友:
现在极度郁闷外加无限痛苦中...............

还是这个电源 在815   和KT133的主板上都可以点亮   +5VSB 和绿线现在电压都6V 我把原来2200 6.3V的换成2200  10V的了  我刚才接了个845主板    闻到了糊味
桥烧了`   晕

网友:
兰色的那个电容是换过的   今天光线不好     没有拍图   我电容都换3次了

网友:
6V多不能硬上主板

网友:
工率上不了!把12V5V主电源电容试换一下!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电源图片中那一排光藕那里的图片,我有一个电源在那附近有一小电阻烧的看不清了,或者是告诉我那电阻是多大的也可以

网友:
六伏的都换成十伏的吧   不然还会爆的   好好看看电路图  把关键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 明显的输出功率不够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电阻不行了  阻值变了   我认为是电阻有烧了的   我以前也碰过这样的

网友:
我不会看电阻   真的  我只会看电容   我刚开始学习   一头雾水

网友:
  边了解  边换   说不定后来就好了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