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坏了

楼主(2009-03-22):
一个560UF/6.3V的电容坏了。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的一样的。我是新手,麻烦高手指点一下,能用什么电容代替。QQ:229812312

网友:
可要用10V 470UF代替

网友:
代替原则:高耐压可代低耐压;容量误差不要太大;空间要装得下。

网友:
高耐压可代低耐压;容量误差不要太大;空间要装得下

网友:
赞同楼上的观点。

网友:
好的。我回去试试看

网友:
电压6.3V以上的,容量560以上的,随便找个就行了

网友:
容量一樣,小日本的比較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