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主机INTEL代工865GV 无法识别硬盘 求助

楼主(2009-03-22):
1DELL主机INTEL代工865GV   能正常开机,无法识别IDE和SATA接口上的任何设备。 打过IDE3-18脚对地阻值,完全一样,排除数据线不良。由于没有BIOS文件,所以就没修了。
   请高手帮忙看看思路  ,看看是不是跟I/O有关系 I/O是SMSC的,型号 LM47M172

网友:
清一下CMOS,在开机试一下

网友:
查下IDE 1脚看有没5V复位电压..

网友:
设置硬盘为主盘模式,设置从盘硬盘认不到,

网友:
你们所说的我都做过N次了  一样效果    复位电压有啊
   就是认不了盘    SATA口  也是一样    是不是该怀疑SB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