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848PE CPU 温度吓人。求助

楼主(2009-03-22):
V星 848PE   客户说用着要死机  死机就开不了机了 。我发现CPU温度有时80多度,U是P42.4的,  电压1.35V  正常  ,北桥是U电压分压过去的  也是1.35  南桥供电正常  AGP1.5V  内存2.6
    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?换了所有U供电管  还是一样,U也换过 还一样。电容也换完了 还是一样。
     那他没办法了   求高手帮助

网友:
不知道U的实际温度有没有那么高呢?

网友:
刷个BIOS,,,不行再换下IO。。

网友:
你的CPU风扇与CPU接触不好,二是你的CPU风扇没有安装到CPU FAN这个插座上面,导致BIOS中检测不到风扇的转速,传感器测温失败,

网友:
我 摸过  座下温度 不敢摸久了  久了手就要起泡了   还有2组上下管  温度也高  COMS 清过了
    U电压 在COMS里是锁定了的   不能降电压。

网友:
风扇散热铝与CPU没加导热胶,造成CPU与铝不完全接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