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2时钟在第几个脚

楼主(2009-03-22):
dd2时钟在第几个脚 我照书上的量没量到

网友:
有六个时钟吧  但修板一般不用量那个 因为就算量到了 也是北桥坏

网友:
137、138;185、186;220、221脚

网友:
拿了块好板量137、138;185、186;220、221没量到波型

网友:
没量到波波,那就需要先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我是拿好板量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