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块长城电源不能带负载(空载正常)

楼主(2009-03-22):
现在手里有3块长城电源, 都是空载电压正常, 接负载就保护, 电源型号为: ATX-200SEHB-PFC, 和 ATX-2005-SP, 和 ATX-300P4-PFC, 我想应该是长城电源的通病吧, 我检查了次级的
二极管
,还有电容,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。
通病

网友:
查300V电压正常吗? 在就 是12 V 5V 整流二极管是双的 里面有 一只开路 。

网友:
换掉16V 2200UF 大滤波就OK....................
再就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正常.

网友:
把相关的电容换了 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我也有两个同样问题的长城电源, 还没修好,不知什么原因, 就是带不起负载

网友:
“长城电源,都是空载电压正常,接负载就保护”
这是电源保护电路误动作,你要根据哪路在保护就查哪路,可以用12V35W石英灯杯做负载,每路单独测试。一般保护电路是IC集成电路内部功能损坏,外围电阻电容变质或光电偶合器本身,光电偶合器周边电路器件引起的非致命故障。有很多材料在线比较难测,拆下来测量你就会有新的发现,新的惊讶!

网友(2009-06-25):
我也经常遇到这中情况,有时把紫色输出的两个电容换掉就好了,不过大部分问题都不能解决,我都拆配件,拆了好多了。今天看到一种新的方法,谢谢各位大师了。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换电容跟IC集成电路就好,再不行的就拆件用

网友:
哈哈,重载不开机了? 最大个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!

网友:
手头正有一个长城电源,现在是接主板上时,按开机键风扇动一下就停了,代换是电源故障,但电源拆下来看,各路电压都正常 带负载也可能的,但就是接主板不起机 可能就是大家说的电源稍大点就保护了吧

网友:
量一下,13007/9附近的小电解电容(50V10UF)(300P4PFC上的),前几天修个300P4PFC就是带不动负载,换了那两个电容后就OK了

网友:
感觉都是电容惹的祸,先换300V大滤波电容吧,不行再桥堆,这种故障量不出来的,只能一个个换

网友:
上面的方法试了不行的话,换那个和变压器串联的聚酯电容。还有的就是开关管附近的电阻测量一下,看有没有问题(像图上的那个 电容有问题,也会带不起负载)

网友A:
把MOSFET 都換囉 因為不良也帶負載不啟動.

网友:
电源用久了的确容易出现电解电容质变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12V的滤波电容坏了,修过多个类似的

网友:
各路输出的电容都换过了,现象还是一样,

网友:
ATX-300P4-PFC,13009旁边的2.2uf/50v电解电容,易漏电或失容,换换试一下

网友:
量494供电电压.我有一航嘉电源空载都正常,就是带不了负荷.后来发现辅助变压器供494的绕组匝间短路使电压降到12v.还好该绕组在第二层,刚拆了反馈绕组就看见漆变色.用绝缘漆涂好再包扎好.恢复绕组装上一量到19v,再带负荷也正常了.

网友:
负载能力差我的方法是查:输出滤波电容.494芯片.开关管.以及开关附近的两个小容量铝电容.1-3 ohm 的电阻.其次是推动变压器附近的两个推动三极管(类似C945)....个人经验.不对勿怪

网友(2009-09-02):
谢谢各位大师了,我遇到好多长城这种问题了,有些换了整流二极管就是在线圈后面靠近线的那几个,可有些并不能解决。今天看了 各位的经验,明天就去试试,我手上还有几个,以前都拆了好多个了。

网友:
看了各位的意见,学到很多知识,

网友:
手上也有两个。。回头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师了,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这两天遇到一个航家的电源,用测试仪测都没问题,上到主板上就不能用,后来我把+5vsb的电容换掉了就好了。原来1000uf,现在只有197uf.顶部略鼓!

网友:
一般来说,都是电容惹的祸。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有鼓包的和漏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