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蓝1770DF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09-03-22):
我是一名刚开始学维修的,请问大家有没有此机的电路图或者维修思路。
故障现象:联机状态下指示为绿色。灯丝点亮,无高压。应该是行电路没有工作。

行场扫描集成块为TDA4854和TDA4866

在此先感谢各位高手了。

网友:
先查是否升压,行电路是否俱备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一下行场小信号IC工作电压  再查一下MCU工作电压,同时你也要保证行管是好的哟

网友:
应该是虚焊,

网友:
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各个测试电压参数,没有个参考值我新手实在难以判断.TDA4854 VCC为11V不知正常否.
至于虚焊,我把板仔细看过了没有看到,如果要补焊从那些元件着手呢.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是行推动管击穿,行输出变压器高压线对十一脚击穿,经更换行推动管D1616A,,行输出变压器用此法处理后可以正常使用了.(用电钻将十一脚钻掉,注意不要钻得太深,然后用704硅胶封住.24小时后装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