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报风扇不转,

楼主(2009-03-22):
开机提示CPU风扇不转,将要关机然后就关机了。但是风扇是转的。主板是HP品牌机的主板,不知这个情况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。风扇都是正常转的。但是好象BIOS没有检测到风扇转所以就关机了。

网友:
LZ换个风扇看看。不行的话。刷个bios。

网友:
风扇没问题,不知道会不会和I/O有关系。BIOS现在刷不了,还不知道品牌机的型号,等明天打电话告诉我型号才能刷BIOS。如果和I/O有关系就称换个I/O试试

网友:
当然是先软件后硬件。。。别先动主板啊

网友:
主板上的CPU FAN你有没有接错。

网友:
进CMOS把相关检测关了,就行

网友:
现在是进不了CMOS,机器这了看到错误提示几秒后就关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