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维修案例)IdeaPAD S10屏暗案例一则(联想内部公布)

楼主(2009-03-22):
故障描述
用户送修机器EB09457322,620020200810069011,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,外接适配器或单独连接电池故障依旧。如果关机状态下,外接LCD显示设备,可以正常输出信号到外接显示设备上。

故障分析
初步判断主机部分正常,考虑到休眠杆,仔细检测IdeaPAD S10并无磁性休眠杆设计,排除因为休眠开关导致黑屏故障。
拆机仔细检测,发现主机部分外观一切正常,无腐蚀无进液现象,基本上排除因腐蚀短路而导致黑屏故障。
LCD模块,检测LCD屏线正常,无歪曲无破损,主机侧的LCD屏线接口连接稳固,无异物。扳动屏幕,排线的长度并无牵扯,基本上判断排线无故障。
最终检测LCD,发现LED背光屏幕无背光板设计。也就是主板直接发送供电与信号给LCD,直接由LCD内部解决。基本上,该屏暗问题后期都不需要考虑背光板问题了。但是,屏幕无法采用替换灯管的方式来排除LCD是否存在故障。因为LED屏幕已经不再设计有灯管,因此对于判断故障带来一定的困难。
最终,通过查询该LCD的型号(CPT CLAA102NA0ACW WSV AG LED1 NB液晶屏)的PDF文件,得知该LCD采用+5V为LED供电,也就是说,只要查询到主板+ 5V输出正常,且测量排线为通的情况下,基本可以判定该屏暗是LCD故障。
仔细检测,发现主板如下图位置采用+5V供电,且线路较宽,基本判定为LCD主供电脚:

测量电压是5.09V,初步判断主板的主供电无故障。
申请LCD  ERP:18002985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
解决方案
最终更换LCD解决。虽然屏暗问题较为容易处理,但是该机型较为特殊,属于新系列产品。在没有备件或替换件的情况下,很难把握准确度。如果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和资料,对我们的判断工作也可以带来更大的提升。此外,该机型的备件早期是相当缺货的,如果误申请部件,可能会耽误维护工作,也会对客户的使用带来不便。因此提供该方法给工程师,希望有所帮助。

注意:除了+5V供电,也需要注意Control Signal(ADJ信号),也就是控制信号(Adjust for LED Brightness)。高电平有效,为3.3V,低电平无效,为0V。因此要求LED正常显示背光,需要满足电压与电平信号两大条件。

网友:
如果我维修,直接点屏,更换灯管,高压条。
看来新型的屏不好搞

网友:
ERP都上来了。看来是走系统的麻烦哟

网友:
那也就是说现在的屏都无千升压了..直接供LED发光.只要供电和高电平就够了..就等于是高压板的工作条件..是不是这样啊.

网友:
LED的5V点不亮啊

网友:
又學一到一課了~

yzz163 -30 广告/恶意灌水